楼主(2010-08-24):
我们现场有一辆钢水车,采用单减速机双电机一台变频器拖动,现在电机经常报过电压故障,单电机工作也是同一台过电压,另外一台没有问题。变频器是西门子M440的,两台电机型号完全一样。后来换了整体一辆车包括电机故障消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是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吗?怎么会只有一台电机过电压?看不明白?同一台变频器并联驱动,报过压是两台电机的事呀。

网友B:
是两台变频器拖一个轴吗
那就是不同步的原因,造成了能量反馈

楼主:
单电机运行也是始终一台电机报故障,

网友B:
你们的电机好先进啊
还能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电机好先进啊
还能报故障
不懂不要说话

网友A:
主要是楼主描述的不清楚,不知道是电机并联运行呢?还是两套系统主从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楼主描述的不清楚,不知道是电机并联运行呢?还是两套系统主从控制?
并联运行

网友A:
哦,并联运行。那换了一个车包括电机就OK了。说明,变频器是好的。不好的有两种可能,其一就是那个单台也报错的电机;其二那个报错电机连接的机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并联运行。那换了一个车包括电机就OK了。说明,变频器是好的。不好的有两种可能,其一就是那个单台也报错的电机;其二那个报错电机连接的机械有问题。
那个有问题的电机大概什么问题,我们检查没有发现,请问您遇到过这样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