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这两天在做机器人运动学的一些基础功课,在D-H坐标系建模的时候发现两个定义相似的矩:A矩阵和T矩阵。(以下,字母左左边括号内为上标,右边括号内为下标)
并且有:1、两个都是基于D-H坐标系建立起来的变换矩阵。2、A矩阵是第i-1连杆先绕z(i-1)轴转使得x(i-1)与x(i)轴在同一平面,再沿z(i-1)轴平移使得x(i-1)与x(i)轴共线,再沿x(i)平移使得坐标原点重合,最后绕x(i)轴旋转使得z(i-1)与z(i)轴重合。即:A(i)=Rot(z,θ)Trans(0,0,d1)Trans(d2,0,0)Rot(x,α)
      而T矩阵也是类似的。(i-1)T(i)=Rot(z,θ)Trans(0,0,d1)Rot(x,α)Trans(d2,0,0),坐标变换顺序不一样,即:(i-1)T(i)≠A(i)
      3、但书上两者关系:(i-1)T(6)=A(i)……A(5)A(6)
      由上面关系式得到:(i-1)T(i)=A(i)
实际上书上面给出的A(i)矩阵和(i-1)T(i)是明显不同的,根据含义来看应该是不一样的,但为什么会有上面那个公式,一直搞不清楚,请高手指教。

楼主:
还是我自己来回答把,又找了几本书终于搞清楚了。上述的A矩阵是上关节法建立的矩阵,T矩阵是下关节法建立的转换矩阵。
上关节法:每个连杆末端固定一个坐标系。
下关节法:每个连杆下端固定一个坐标系。
ps:蔡自兴的机器人的书上根本就没有说清楚这两个矩阵的意义,更没有上关节法、下关节法的表述,所以大家以后还是不要看他的书为好,窃以为抄人家的居多。

网友A(2010-11-17):
有什么比较好的书推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