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修理仪表常用方法有:

1.直观法
凭手、眼、耳、鼻来直观找出故障部位。 如:断线、虚焊、元件碰,插件接触不良,元器件过热、打火冒烟、有焦糊昧、机械传动部件缺油磨损、间隙过大或轧住、异常响声等。

2.电路参数测量法
用万表测量电路各点的电压、电流、电阻值,与正常值比较来确定故障部位,必要时可与新的整机比较来判断故障。

3.替换法
对怀疑的部件、插件、可用正常的同类件替换其工作,目的主要是缩小故障查找范围,有故障的元件可在替换中发现。

4.测试仪器检查法
使用专用测试仪器对仪表整机或部件进行测试,常能有效的查出障,并能提高修理质量。

5.切断法
把可怀疑电路从整机或单元电路中切除,逐步缩小故障查找范围,如工作电流过大或有短路故障,可把一部份电路从整机中断开,看电流变化来判断这部份电路是否正常。

6.讯号寻迹法
根据待修仪表,选用不同的讯号发生器输出的讯号,或人为干扰及阶跃讯号输入仪表,逐级观测讯号在电路中的传输情况,如电压或波形,来判断故障。

7.波形法
用示波器观测仪表电路和部件的波形,并与正常波形比较来判断电工作是否正常。

8.短路法
对于干扰、自激等故障,可把电路中某两点暂时短路。短路后故障消失,说明故障在短路点之前,反之则在短路点之后查找。欲短路的两点之间若直流电位不同,应通过适当容量的电容器短接。

判断仪表故障还有几种简单的方法:

1.仪表无任何显示,主要原因是电池供电不正常或接触不好。
2.兆欧表高压指示灯亮但测试不出阻值。检查是否有高压输出,测试线是否断开,被测试品是否接触良好。
3.地阻表测试显示"1"或"1和OPEN"时,量程选择不当或被测接地极开路、电流辅助极过大。
4.FC-2G判别是否正常。将仪表后板"显示选择"打至"电流"位,将面板测试孔用导线短接,"0.75U"打在"自动"位,开启高压,显示屏是否显示1000μA±2,如果没有则FC-2G有故障。

本公司多年从事研发生产电力高压测试设备,检测仪器。长期低价优质供应直流高压发生器、试验变压器、变压器测试仪器、继电保护测试仪、互感器测试仪、开关机械特性测试仪、回路电阻测试仪、直流电阻测试仪、接地电阻测试仪、避雷器测试仪、绝缘油介电强度测试仪、电缆故障测试仪、滤油机、电能表现场校验仪等各类电力测试仪器,欢迎垂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