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新学WINCC,有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1、我安装了wincc6.0,并且使用万能授权安装了v6.0的授权,但运行提示A9WRC660没有安装或不充分,我在万能授权中找到该授权后重新安装,还是这样的提示。不知道为什么授权没有安装成功。
2、是不是winncc7.0就不需要单独安装SQL了?
3、如果我用WINCC+STEP7,是不是可以实现简单的PCS7的功能。即西门子的简单的DCS系统可以用WINCC+STEP7代替?
4、如果3的问题可以,是不是需要将WINCC+SQL+STEP7安装在同一磁盘路径下?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问题2:不需要单独装sql,已经内置。
问题1:先删除已有的授权,然后再重新安装授权。

楼主:
谢谢回答
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