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有一个给PLC消除谐波的滤波器,标识不清楚哪边是线路,哪边是负载。假如随便接,滤波器会不会烧?滤波器一般都是电感,电容,电阻这些东西组成的。

网友A:
应该不会烧坏。

网友B:
能否看到接地线?或者一头是三根线?

网友C:
烧应该不会,但是,滤波效果就算了

网友D:
不会烧, 滤波性能变差了。

网友E:
一般的滤波器是L型或Π型,正反效果是相同的。

网友F:
能放正吗?
一般都是左进右出,上进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