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4):
如题。A1SD71-S2的通讯口和CPU是不是一样?把CPU的线连接到A1SD72-S2上不能通讯,都是422的怎么不行呢?软件装在98的系统上。另我这里还有一些A系列A1SD75的定位模块,都没通讯线,哪位有接线图?共享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模块倒是很少见到,现在模主还要用这模块,我想应也是老设备了吧,一般现在可见的是A1SD75-P3。这个模块倒是有线。

楼主:
是比较老的设备。我们也有用A1SD75,有接线图吗?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