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维修

楼主(2010-08-24):
咸工:你好,我是刚接触变频维修的新手,对于你写的《变频原理图说》和《变频维修和检测解析》我已经详细的看过,非常实用,非常难得的专业书籍,并且对照两书我已经修好了6台变频器,对此表示感谢!!!现在我在维修两台康沃CVF-P3 5.5KW和P2 3.7KW的变频器,可控制端子的+10V电源始终没有修好(制动控制一体化管子击穿),其它都正常(-10V,+24V,+5V都有),带电测量+10V端子电压为+2.5V,请咸老师指点,我的邮箱:zhangjt865@163.com,电话:0539-2238700,另外,我可以有咸老师的联系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变频维修和检测解析》一书前言中有我的邮箱号,写信给我就行了.一般当天可以回复的.
端子10V,一般是由+15V加几百欧限流电阻\10V稳压管和电容得出的.
有的电路,是由TL431基准电压源经分压调整输出.还有的电路可能为LM7810,10V稳压块,或LM317稳压块调压输出的,尽量按原电路修复,有困难的话,可以就15V加装上述稳压电路,取得10V端子电源,这是应急修复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