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公司采购的是ACS550-01-023A-4型号变频器,但原配的制动电阻尺寸太大,是否可以选其他国产的制动电阻替代,请各位帮帮忙,提供下参考,负载电机功率是11KW,三相380V

网友A:
原配的制动电阻尺寸太大,用国产的如果同规格的难道尺寸很小?

楼主:
我就是想问有没有尺寸小点的制动电阻来代替

网友B:
当然可以,别说电阻,连制动单元都可以用国产的代替

网友C:
你先把那原装的电阻尺寸给我,还有是多大功率和阻值的,
看我们这能做小点尺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