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请问:变频器的变频范围是多少?
是不是不同的变频器不同?
我公司用的是三菱E500系列的,一般变频范围最大到120HZ。

网友A:
连接普通的工频电机,频率是不能超过50赫兹的。

网友B:
接变频电机,可以超50hz

网友C:
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一般0-400hz<如富士,台安>,也有的0-600hz<如:英威腾>,品牌不同有差异,实际使用时,根据电机的额度频率来选择变频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当然还有到1200HZ的

网友E:
不同的品牌和型号的变频器的变频范围不同,可以从几十到几千不等。

网友F:
变频器的变频范围并不仅仅取决于变频器,更受负载电机和负载机械构造的限制。假定后者条件允许,则任一变频器生产厂家都可以产出如400Hz甚至更高以上输出频率的变频器产品,无非更改软件参数而已。一般普通电机,其超速范围不宜超过75Hz,电机与机械上都会承受不住的。
单纯讨论变频器的变频范围意义不大。

网友G:
常用风机水泵专用型一般0-120HZ,通用型一般0-400HZ.

网友H:
呵呵;主要是看电机,而不是变频器;
一般的电机包括进口的能在100HZ运行就非常不错了;
电主轴很多是1000HZ的;

网友I:
频率
不要超过开关频率的1/10

网友J:
不错,大家讨论得很好。变频器的调频范围,根据设计结构、应用场合不同,范围也不同,给电主轴驱动的,范围很宽,给一般应用的在0-400Hz范围,给矢量控制的还要小一些。等等。

调速电机的转速范围,也是根据应用场合不同,各异。其范围有宽有窄。恒功率范围是基速范围几倍的都有。常见的就是100Hz以内的。

只要变频器的调频范围大于电机的调频范围,就可以了。这是配套选型原则。

网友K:
我单位用的也是三菱E500系列的,一般变频范围最大到120HZ。但不同的品牌和型号的变频器的变频范围不同。

网友H:
E500变频本身输出最大是400HZ;

网友L:
普通电机一般为50赫兹。

网友M:
支持13楼和14楼
三菱、东达的变频器的频率都可以达到0-400Hz

网友N:
电气/机械性能跟得上的话,一般随你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