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可也采用腾控科技STC-106模块,一个模块测量8路热电阻信号,需要10台。传感器就用PT100吧.www.tengcon.com
然后组成RS485网络,集中显示可以用触摸屏或者计算机都可以
触摸屏可以选昆仑同泰的
计算机需要组态软件,可以选组态王或者三维力控的

网友A:
单片机采集+485或CAN通讯然后集中显示

网友B:
80个点也不多呀!可以利用研华的温度检测模块来检测;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
工控机通过ADAM-4520将RS-232串口转为RS-485串口和ADAM-4118进行连接。在组态软件或高级编程语言VB或VC中通过 Modbus协议或研华ASCII协议就可一次性把每个模块的8个温度采集一次读出,其它模块依次论询。例如温度采集点在200路,需要25个模块,在加热炉上分成上下两层,通过两个串口分别连接两个RS-485总线和ADAM-4118连接,依次轮询

网友B:
使用研华模块后可以通过PLC或组态软件来接收!OK !没什么困难的。

网友C:
玛德,广告贴

楼主:
呵呵,也不算是广告
方案总离不开厂商,总离不开产品

楼主:
呵呵,自己支持一下
自己支持自己一席

网友D:
5楼 有侦探潜力

楼主:
何以知之?
我没有发现自己有这种能力

网友E:
这种场合可能对硬件稳定比较高,建议使用好点的产品。并且做好备用,具体实施方案可以选用DP总线控制的方式或者就直接485串行通讯的方法。

楼主:
怎么,好像说我们产品不好似的
我们的STC-106的抗干扰能力在国内独步天下,其测量原理是我们公司王总提出来的,在国际上没有类似的办法。我们还有一款SDP106的产品支持DP总线的。
这样的简单要求,我认为STC106足矣

楼主:
我认为STC106足矣
我们的STC-106的抗干扰能力在国内独步天下,其测量原理是我们公司王总提出来的,在国际上没有类似的办法。我们还有一款SDP106的产品支持DP总线的。
这样的简单要求,我认为STC106足矣

网友F:
看你的实时要求了,如过时间要求不高,2楼的可以。如果实时要求高的话,还是PROFIBUS-DP.

楼主:
我们有PROFIBUS的热电阻产品SDP106

网友G:
路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