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第一次用SMC三芯的感应器,型号是D-F8P,颜色分别是棕,蓝,黑.我的接线是棕接PLC24V,蓝接COM,黑接输入.感应器亮但是PLC输入点不亮.请问这种接线方法对吗.自己也很想试下,但是怕接错了烧坏没备品了.

网友A:
如果你是接三菱的FX1S/FX1N/FX2N,你要确认下这个感应器是不是NPN型的

楼主:
呵呵
棕色的没接,就蓝色接COM,黑色接输入,是正常的.

网友B:
PLC上有自带24V电源,那棕色线就不需要接了,只要接蓝,黑,就可以了。

网友C(2014-11-26):
带P的是PNP型的,接法跟NPN的一样,蓝色接COM.红色接24V,黑色输出端,关键是你的PLC支持PNP输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