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求助

楼主(2010-08-25):
如果要用位m0.0的0和1状态分别显示画面一和二应该怎么做啊(画面一和二是截图截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要用位m0.0的0和1状态分别显示画面一和二应该怎么做啊(画面一和二是截图截下来的)

画面    if  M0.0  openpicture("画面一")
         else
              openpicture("画面二");

图片:  if M0.0  图片编号=1
          else
                  图片编号=2;

请首先明白,Wincc中画面与图片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