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电流有波动现象,幅度大约为10A左右。这种现象一般我认为是负载的波动造成的,但是有些客户换一个变频器就不再波动了,这种情况就比较难解释了。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也不知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你把v/f曲线重新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B:
在10hz波动的话就是变频器本身的波形调制方法的问题

网友C:
可以考虑在电源端连接稳压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