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可以直接互换,无需改动电路

网友B:
这个就不知道了 UC3844是UC公司生产的一款脉宽调制专用IC 其他公司也生产同型号的 比如SG3844 MC3844等 都可以通用  没听说个13844 还是不要妄加代换的好 买片也就那几个钱

网友C:
可以放心换

网友D:
不行,我在施耐德ATV31上面不行

网友E(2010-11-20):
应该是不可以的,我换过13842和UC3842不一样

网友F: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G(2012-07-22):
可以代换,唯一需要注意的是7脚与直流母线之间的启动电阻阻值不愿意,FA13844阻值比3844大的多,功率也小的多,让人不好找这个启动电阻在哪里

代换就改变这个电阻就可以

网友H:
可以放心代换,我代换过好多回了,前面的那个1好像是代表是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

网友G:
不是摩托罗拉 是富士生产的FA13844   CMOS芯片  比3844静态电流小,
3844静态电流1mA,充电电流一般要求2mA,220V电源电阻130K3W  380V用300K左右
用FA13844静态电流20uA,充电电阻600K左右  功率很小

网友I(2016-06-23):
同意9楼意见。

网友J:
应该不能代换,代换后,电源震荡频率不够,风扇转动很慢,多带一个风扇,控制面板就启动不了了。面板一闪一闪的。

网友K:
经过实践,不能代换。

网友L(2022-09-15):
UC3844不能直接代换13844换上不工作,找了好久换了下13844故障解除

网友M:
已停产 涨到30多一片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M:
加大启动电阻功率阻值减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