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名位:
  我在做一个设备,按如上图所示的接线方法接好后发现按下开关后灯亮记数器不记数,把电源关后记数会记数,电源对记数有影响吗?另外我试了一下把电源并联在24V的调速马达上,当调速马达调在中间位时,记数器记数灯也亮。但再调上一点记数器就不记数了。我要的目的是当开关按下后记数器记数灯也亮。是一个按键测试设备。难道中间要用继电器隔离吗?

网友A:
也许要串联吧.
这样没烧发光二极管?

网友B:
你图上的开关是并在计数器两端的,按下相当于短接了,所以,计数器不工作。应该串在计数器回路中。

网友C:
楼主不是做电工的,这种接法叫短路,发光二极管会点亮。
正解的应该是计数器和二极管串联。
但又有个问题,发光二极管是气体灯泡类型的东西,所以这个回路上串了发光二极管,那么计数器,应该是不能驱动了。发光二极管会亮。

网友D:
计数器与发光二极管并接后再串接在开关后

网友E:
你还是请个电工吧,你应该单纯搞机械

楼主:
记数器就是二个脚短路一下就记数一下.记数器是自带电源的,不要电也可以记数的,只是其中的二个接线柱短路一下.就记数一下.
现在我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是加一个光藕隔离开关,本来是想用继电器,没想到竟然继电器驱不动.后来拆开客户的按键盒里一看,原来他的按键开关边上串了一个2K的电阻.

感谢各位的答案!

这都是小问题,自己动动手想一想就搞定了,不需要请电工的.
搞机械的有条件还是学一下电路,会更实用

网友F:
仔细看完此贴,本来说不出什么,但有点感受;
感受在8楼倒数第二句话上:自己动动手想一想就搞定了,不需要请电工的。

网友G:
全系列型号及性能介绍如下:
型   号:H7EC-BLM
计数速度 10次/秒- 200次/秒
H7EC-BLM/H7EC-BLMA-1计数输入 无电压输入(接点或晶体管输入)
型   号:H7EC-BLM/BV
计数速度:10次/秒
型   号:HTEC-BLM/BV
计数速度:200次/秒
H7EC-BVM/BV及HTEC-BLM/BV计数输入/复位输入:交直流电压输入AC/DC4~30VAC/DC80~220V
所有产品
显示方式   LCD(液晶显示)
复位方式 外部/面板  复位
显示位数 6位 (字高6.7mm)
产品说明:
1.DIN 48х24 mm标准面扳尺寸。
2.内部自带电源,不需外接。
3.累计数准确。
4.6位LCD显示,显示大而清晰。
5.面板复位带锁定,防止误操作。
6.最大累计数999999。
7.无机械磨损,寿命长;
技术参数:
1.电源:内部电源
2.电池寿命:≥5年
3.显示字高:6.7mm
4.累时误差:≤0.02%
5.接点接通最大电阻:≤10KΩ
6.接点断开最小电阻:≤500KΩ
7.输入最大残余电压:0.5V
8.最小信号脉宽:≥0.2S
9.总量:约60克
10.开孔尺寸:22.2х45mm
11.复位方式:面板按钮复位,外部端子复位
12.使用环境温度:-10~我司商铺:http://hong168hai.cn.mmimm.com

了解了计数器就知道怎么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