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一台变频器 驱动板多次损坏 而功率模块都没有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驱动电路 如此频繁损坏。

网友A:
关键是驱动板那一块电路易坏啊?
具体到哪一相

楼主:
请楼上详解,如果a相 驱动坏说明什么,如果没有规律的坏 有说明什么?我是新手 ,先谢谢啦。

网友B:
阻抗匹配有问题。驱动板输出到功率触发连接有问题。

楼主:
不解,阻抗 匹配是指什么,触发板到功率模块如果接触不好 只会烧功率模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