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看了些网页 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有说是pcb的一道工艺什么的 到底什么是掩膜芯片呢

网友A:
掩膜是一道工艺.
但掩膜芯片大概指的是单片机芯片(MCU)出厂时就烧好了程序的那种.

网友B:
掩膜芯片是指IC生产厂家在生产的时候就通过一定工艺将应用程序固化进集成电路的一种方式,这种IC一般具有不可再写的特点.

网友C:
也叫厚膜电路,是将一定数量的元件在一块基底材料上连接成一定的功能单元,然后封装起来。比集成电路成本低、体积大、集成度也要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掩膜是一道工艺.
但掩膜芯片大概指的是单片机芯片(MCU)出厂时就烧好了程序的那种.

那这种和邦定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掩膜芯片是指IC生产厂家在生产的时候就通过一定工艺将应用程序固化进集成电路的一种方式,这种IC一般具有不可再写的特点.

OPT就是不可再写的吧 程序一次性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叫厚膜电路,是将一定数量的元件在一块基底材料上连接成一定的功能单元,然后封装起来。比集成电路成本低、体积大、集成度也要低点。
能给个图看看吗 网上都找不到呢

楼主:
同志们都不回复 是不是已经沉了 顶一下

楼主:
还有人说掩膜芯片就是没穿衣服的IC 不知道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