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这个问题是计算机的地线没有接大地的原因

------------------------------   L
          |
       ------
       ------
          |
          |-----| 接大地
          |
       ------
       ------
          |
------------------------------- N

如果接地点不接大地,两个电容分压,电压在110V左右
这很正常
所以地线改接还是要接的

北京腾控科技  www.tengcon.com 专业宽温PLC,RTU供货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我个人使用的东西,稍微带点电、无安全问题的话,能够正常使用,我就不管他;呵呵,可能是不良习惯,别学。
   他人用到的东西,则要分析出原因,确保无安全隐患。

网友A:
呵呵,忘记说了,如果是工作中,焊接电子元件等,则另当别论,不会这样!

——玩笑开过头了,就不对了,呵呵!

楼主:
呵呵,很多地方不接地。我最惨痛的教训是把很多计算机用同轴以太网连接起来,没有接大地,烧了我6片网卡(那时网卡一片好几百呢),一个主板

楼主(2010-09-30):
牛人是烧东西烧出来的
我师兄在做E类功放时,高频功率三极管烧了整整一个抽屉,几百只吧,我导师心疼啊。每只几百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