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近期有一个工程得考虑用伺服电机来实现功能;本人目前还没使用及接触过伺服电机;所以想先参考一下;学习学习!谢谢大家!
邮箱:JUNWEI_121@163.COM

网友A:
用什么PLC控制的,PLC不一样,控制伺服的指令、程序也不一样
伺服控制还包括接线、参数等,所以你也要说下你用的是什么伺服

网友B:
二楼说的很对,要根据工艺选好PLC和伺服才确定有那些控指令可以用。

网友C(2010-10-14):
请教如果是三凌FX3U加三凌伺服

网友C:
近期有一个工程得考虑用伺服电机来实现功能;本人目前还没使用及接触过伺服电机;所以想先参考一下;学习学习!谢谢大家!
请教如果是三凌FX3U加三凌伺服

邮箱:PLC3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