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整流桥堆发烫是怎么回事50A的整流桥接了四个30W24v的电磁阀就发烫       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有电流通过的元件就会产生热量,市场上的普通桥堆普遍存在标称电流虚标的情况 你可以测量负载的工作电流看是桥堆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网友B:
不知你在电磁阀驱动线圈两端是否并联二极管。

楼主:
线圈上没有并二级管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 为何要并联二极管 续流吗?

网友D:
线圈上要并二级管,整流桥加装散热器

网友E:
过载严重

网友F:
并连二极管与整流桥发热无关,其作用是续流,发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整流桥质量低劣,整流桥没有安装合适的散热器.

网友G:
加散热器.

网友H:
整流桥加装散热器才能达到50A

网友I:
问你那个50A的桥堆有散热片吗?用4只20A的二极管做个桥堆,再按上散热片。

网友J:
可以告诉我怎样判断桥堆的好坏吗?

网友K:
用整流桥堆控制电磁阀起什么作用的啊?我第一次听说也

楼主:
没有散热器,明天再并一个桥堆看看

网友F:
整流桥的好坏判断,用万用表RX100电阻档测量:交流输入側正反向电阻均为∞,直流输出側正反向电阻一次∞,一次1k左右为正常。

网友L:
整流桥质量差、虚表,最主要还是没有安装合适的散热器

网友M:
有电流就发热,但发热到什么程度。
加大散热面积。
不要购买劣质桥堆。

网友N:
给整流桥加散热器,更换质量好的整流桥。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只能加散热器的

网友O:
一般应该是买到了假货,使用时桥堆根本不能通过标称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