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CH SA4007报CF3

楼主(2010-08-25):
一台SANCH变频器报CF3故障.查说明书说是硬件故障~~~~我晕.那位老师能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报这种代码呀

网友A:
此种故障所指往往涉及多个方面,如驱动电路故障\模块故障或电流电压检测某个故障信号,也报出CF3故障.或控制电压检测故障信号.笼统给出硬件故障,让人不摸边际.未接触此类机型和修过此类故障的,往往不能给出有效的参考.
建议咨询厂家技术部人员,以缩小和确定故障区域.

网友B:
这个可以先断S1 S2的电流检测线看看怎么样,如果不行的话,可能会是CPU了

楼主:
感谢大家帮助.修好了.是控制板坏了片四运放.

网友C(2014-09-24):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手里正好有一台也是报CF3。可否告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是什么电路上的运放?和大家说说咯

楼主(2015-08-03):
晕,五年前的帖子你们把他挖出来,坏哪儿我早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