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怎样判断直流电机的好坏?和怎样判断变压器的好坏???求各位师傅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通过查看滑环、碳刷、平衡性等来检测电机的好坏

网友B:
说来话长,你可以用电桥检测励磁电枢线圈的电阻,用摇表检测对地电阻,看满负荷时火花大小,观察电刷换向器的磨损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