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我单位低压配电柜,联络柜的隔离开关使用期已达到15年,而且市面上已没有适合的备件,想借有关规定申请更换。
请给位大虾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只要绝缘值能达标 我想没有所谓的年限问题。

网友B:
这个好象没有规定,你可以检查下触点,只要能接触良好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C:
没有规定,只要不坏都能用

网友D:
未注意到有这方面的规定。

网友E:
没有规定年限

网友F(2019-02-01):
隔离开关是所有电器设备里分合率最低的且分合时一般都是无负载状态下进行,个人认为,只要机械部分灵活无锈腐现象可永远使用。

网友G(2022-07-27):
隔离开关是所有电器设备里分合率最低的且分合时一般都是无负载状态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