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一个制动单元 内部跳线接头 有380v,410,420,445v,460v  几个等级,这具体是指什么电压,是变频器使用电压,还是直流母线电压? 另外制动单元功率限制严格吗,如果过小或者过大的制动单元接到变频器上 会不会损坏变频器?或者只是制动效果欠好?

网友A:
应该是据三相电源电压选择跳线位置的.一般是选410V,但要视现场供电电压情况而定.这是为制动单元选择输入电源电压.
制动单元的直流电压检测信号,是直接取自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据直流回路电压的高低产生相应的制动动作.
根据反发电能量大小和具体制动要求选配制动电阻的功率(可能参考变频器手册出给出的选配值),制动单元的功率要大于制动电阻的功率,有余量更好.

网友B:
直流母线电压比这个要高的多;
这是变频器电源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