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反接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0-08-25):
在给线圈半波整流电路中,除了一个二极管用做整流外,还反接一个二极管和线圈并联,请问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A:
和次极线圈并联?那不是会短路了哟,串电容没。

网友A:
和次极线圈直接并联二极管。就会在一个半周的时候线圈两端就短路了。时间长了会烧的哟

网友B:
断开负载时消除涌流,保护主回路。

网友C:
阻尼削反峰。电子线路的基础知识。

网友D:
续流2极管,用来消除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执

网友E:
如6楼所说:续流二极管。

网友F:
续流二极管

网友G:
线圈在断电的一瞬间会产生一个很强的反向电动势,对其它元件有影响,在线圈两端并联电阻和反向并联二极管是用来消耗这个反向电动势的,通常叫做消耗二极管和消耗电阻。关断的时候线圈通过二极管泄放储存的磁场能,不会对其他元器件造成影响。特别是有数据通讯的电路,会造成数据的干扰和丢失。

网友H:
好象只有直流继电器用反接二极管

网友I:
主要是阻尼作用。

在一些高速开关电路(如电视机行扫描电路中)往往

SHM承受着大电流,高频率,高电压的临界工作状态~所以往往就在SHM的C,E结反向

并联一支二极管用于释放C,E之间的电荷,减小SHM的损耗。

另外,在温度补偿电路中和倍压电路中也是用的相当广泛的~
http://www.qiumojix.com

网友J(2010-09-29):
线圈在断电的一瞬间会产生一个很强的反向电动势,对其它元件有影响,在线圈两端并联电阻和反向并联二极管是用来消耗这个反向电动势的,

网友K:
续流二极管。

网友L:
这个二极管的名字叫续流二极管,由于半波整流在负半周的时候就等于断路,电感类设备就会把自己储存的磁能转变成电能释放出去,这个二极管在这个时候就导通了,维持电感类是被继续工作。
   这和接触器铁芯上的短路环是一样的作用,只是这个针对的是直流而已。

网友L:
这个东西你也只能在负载为利用电磁的回路上出现,且是半波整流回路。     以前大多用在滑差电动机调速控制器和电振机控制回路上。

网友M:
嗯。交流的一般都没有接呢,进口鬼佬的设备好多直流接触器,上面有那个直接插进去的,就是续流二极管吧。

网友N:
同意11楼说法

网友O:
DC的线圈回路都会反接二极管。作用大家说的很清楚,还有什么不明白,可以百度下,直流线圈接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P:
起续流作用!叫做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