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单位中央空调冷却塔风机,用一个16A空开。
通过接触器,热继电器进入电机。
最近发现气孔凯老是跳闸,册的电流不大,才8A,三相平衡。
热继电器也没问题,换了空开后还是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的问题,还是机械部分运转后有堵转的情况造成电流大跳闸的了?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温度高??

网友B:
要是确定空开没问题就要杳一线路,跟电机咯!风叶有没问题呢!

网友C:
昨天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检查一下上下端接线有无松动(要保证接触良好)。

网友D:
请检查电机接线端是否存在瞬间短路现象。

网友E:
检查一下风机的轴承是否缺油了,转的时候瞬间的咬死使电流过大引起跳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昨天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检查一下上下端接线有无松动(要保证接触良好)。
这个最有可能,间歇性的接触不好!

网友G:
查一下上下端接线有无松动(要保证接触良好)。

网友H:
测一下电缆的绝缘,有可能是电缆的问题

网友I:
用摇表测测 绝缘再检查轴承是否有异响皮带轮有卡死现象!!1

网友J:
检查一下热继,没问题,查空开到热继这段

网友K:
你换个新的吧。空开里面的触头接触不好。

网友L:
检查一下所有连接处的接触性是否良好

网友M:
也可能是空开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控制回路或电机问题,

网友N:
开关外壳热不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