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如何将PLC与外部的数据库(如EXCEL,ACCESS,VFP等)相连接,谢谢!

网友A:
说到底,就是这些软件去读写PLC而已,PLC只是被动的接收数据或者发送数据。

三菱的的MX Sheet就是Execl去访问PLC的软件。

网友B:
楼主找过三菱的  《MX Sheet Ver.1操作手册  》看下,里面有介绍怎么用EXCELL读取PLC的数据的

网友C(2021-01-25):
基本上属于SCADA的功能吧?

即,SCADA负责与PLC通讯, 获取实时数据,并将有用的数据存给数据库。

这种越过SCADA不提, 直接PLC跟数据库通讯的需求, 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