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setp7 V5.2的最好能有中文版的,能用在S7-400上

网友A:
V5.2无中文版,西门子从V5.3 SP2开始推出中文标准版。

拥有中文界面的版本为:V5.3 SP2,V5.4 sp3,V5.4 Sp5

西门子官网提供了V5.4 Sp5的补丁,直接去找一个直接安装补丁的方法即可。

那个补丁实际就是完整安装包,仅检查你的注册表中是否有Step7的内容。由于竞争的压力,各个厂商都会在官网提供软件,只是大家都称作补丁或者试用版,大家心知肚明,都是正式版,只不过为了防止卷入垄断诉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