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5):
求助:如何用威纶触摸屏输入更改永宏PLC参数
   我想做一个触摸屏,但不知道如何用触摸屏输入PLC参数,如速度,位置,时间等··
小弟感激不尽~~可加我QQ告知我,感激感激····QQ657784223

网友A:
速度,位置,时间,这些在PLC中都是对应数据寄存器,在触摸屏中用数值输入元件,地址对应上PLC的数据寄存器就可以,在触摸屏上改变数值就会改变PLC中对应地址的数值

网友B:
楼主看来是不会用触摸屏了,如果不会用这个,最好是找人讲解一下,我开始学的时候也是怎么都写不了的,其实别人就现场讲了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也可以找一个视频看一下。只要会了一种,其它所有的都会用了。一通百通。

网友C:
这些都是通过PLC寄存器来实现的;

楼主:
感谢感谢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回复,我基本明白了  就差试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