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威纶通MT6056T触屏,三菱FX2N。
触摸屏DB9头连线为
1、2、3、4、5对应PLC头4、7、1、2、3

PLC软件设置和EB8000系统参数设置也试了很多遍,屏上老是显示PLC没有响应。请各位大侠帮忙出出主意,小弟谢了

网友A:
接线图和触摸屏软件设置方式,在触摸屏的手册中有具体说明的
到他的网站上去下个《EasyBuilder8000说明书电子档》对照下

网友B:
这个是数据线的问题了,买屏的时候就要说明,这是要和什么PLC连接,然后屏上会配线的。三菱PLC是422通讯格式,所以屏上的接口要接在422通讯口上

网友C:
买屏的时候让厂家配条线给你;

网友D:
威纶MT6000
威纶通MT6056T屏售价是多少啊

网友E:
用编程电缆也可以连接
和三菱的通讯比较简单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