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请教各位高手仁兄,我的PLC程序怎么打不开,也保存不了。情况是这样的:我打开的程序如图上所示,点击进入程式画面就是打开不了正常时所开的那样。

网友A:
补上图啊

网友B:
文件后缀是什么?

楼主:
这个是正常的PLC格式
这个是正常开的情况下!能打开,但另存为另一个文件就出现说驱动器/路径错误
还出现了ES03010002这种显示出来。这个到底怎么啦?

网友C:
个人感觉是因为乱码,再查看下有没有附属文件丢失

网友A:
你这好像是Q系列的,还是用SFC编写的
你把你的文件压缩传上来看看

楼主:
这个是压缩文件。请各们仁兄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我的文件,打开出来就如上图那样,请各位仁兄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D:
应该是编程软件的问题,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A:
下载了,能打开,也能保存,可能你的软件有问题
你保存的时候索引里面写的什么东西?

网友E:
没有任何问题,能打开能另存。........里面的注释是乱码.........

网友F:
是不是安装了试用版

网友G(2010-10-13):
可以打开,也可以保存的,我这个还是7.08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