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各位大侠:

      请教一问题:富士变频器1.5KW,用如下接线方式,变频器端子CM 端接PLC的输出公共端M,FWD接PLC的Q0.6,REV接PLC的Q0.7。
      需要怎么设置变频器才能实现,Q0.6,Q0.7对其正反装的控制。注:PLC为晶体管输出。

  变频器本身默认的好像是无源触点,接通即运行。如果能实现,即可节省两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A:
F02修改为1:由外部端子输入运行指令。

楼主:
“F02修改为1:由外部端子输入运行指令。”

你好,这样我试过,不行。因为外部端子FWD REV 控制方式是与CM端短路时,为运行或停止可以设定。直接输出是不会短路的。所以也就不运行。

现在我是想当Fwd端或REV端对CM端有24V电势差时,运转,反之,则停止。

网友B:
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改变接线方式即可。还要看你的PLC是漏型的还是源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02修改为1:由外部端子输入运行指令。”

你好,这样我试过,不行。因为外部端子FWD REV 控制方式是与CM端短路时,为运行或停止可以设定。直接输出是不会短路的。所以也就不运行。

现在我是想当Fwd端或REV端对CM端有24V电势差时,运转,反之,则停止。

请您注意您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