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我要实现按钮SB1控制电机定时10S输出。满足以下条件:1,SB1动作一次,电机定时输出10S;2,当SB1接通,电机输出未完成10S动作周期,这时再动作一次SB1,电机实现以第二次SB1为准的10S动作。请指点

网友A:
用SB1的下降沿控制一个延时断开时间继电器T1(10秒),再用T1控制电机输出(T1吸合电机开)

网友B:
按钮动作后输出10秒
如图所示,X0按下后松开,开始计时,10秒后,Y0断开;如Y0吸合中按X0,Y0不断开,T0重新计时

楼主:
三楼的多谢了,功能实现,方法简单。高手!

楼主:
五楼的,请问能实现在Q0.0动作过程中,重新开始计时动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