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就是说要在触摸屏上显示时间,要用圆时钟的方式

网友A:
连型号都不说,叫人如何帮你?

楼主:
呵...忘记了....是三菱的.....

网友B:
这叫返古。
要是连秒都写是去的话,还真有难度了

网友C:
没有直接这样的元件可用

网友D:
除非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否则做起来非常麻烦;

网友E:
楼主慢慢花时间做吧。

楼主:
呵。。。只能两个重叠。。。三个就不行。。。也不明显

网友F(2010-10-26):
做这种是追末舍本了

网友G(2011-06-14):
这个不难,分和秒可以用以60满刻度作圆盘来做,因为时是24进制,所以要在屏中加入宏指令才行实现,看看手册研究一下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H:
一般触摸屏都没有这个功能,要自己通过脚本或者宏指令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