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电压380V,满载电流500A,长度100米应用多大电榄、多少安漏电保护断路开关,还有160KW的空压机,线长度100米,应用多大电榄、多少安漏电保护断路开关?

希望各位前辈能指导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标题电压220V打错了,应是380V的。

网友A:
用800A开关
空压机用120电缆    300A开关

网友B:
算法?是咋算出来的呢?

楼主:
谢谢 wangdehong99!还有第一个问题满载560A的电流是要用多大电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800A开关
空压机用120电缆    300A开关
第二个,用300A 我觉的小了。

网友D:
满载电流500A?什么类型负载?电机还是其他的?根据负载类型选择。
160KW的空压机起码要用400A的塑壳断路器,建议用630A的塑壳断路器。

网友E:
够用就行,不用太大,直接看空压机上的铭牌,看是多少电流

网友F:
160kw/0.75
560/0.8=a
a/4=b

网友F:
160kw/0.75
560/0.8=a
a/4=b
是220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