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维修变频器时,不可以把igbt驱动脚悬空,应如何处理?
哪位老师给解惑一下  谢谢

网友A:
当把IGBT模块的供电电源切断时,只要无静电触及G极,IGBT驱动脚悬空又何妨?
当然正常保存时或检修中,为防止静电作用,可用导线(或10k以下电阻)将G\E短接,使其免受静电冲击.

网友A:
除了单独用电阻法测量模块时,端子其实是无须悬空的,只是注意如何为主电路上电,进行检修就行了.一般采取断掉IGBT电源\串接灯泡或保险丝\恢复原供电的步骤,进行检修,在此过程中,IGBT触发端子都是正常连接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C:
新人学习,很有用的哦!

网友D(2011-02-10):
呵呵   长见识了,又多学会了一点见识,以后肯定很有用

网友E(2011-05-19):
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www.gzkowo.com或www.gzkowocnc.com(广州科沃工控),里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文章”写得不错,可供大家自学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

网友F:
支持2楼的,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