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我电站调速器油压装置的压力传感器其型号为PS100R-401-LIUP8X-H1141,从接线图上单独用一组24V直流电源供电(即1脚电源正和3脚负电源),而输出模拟量应为4脚和3脚的接线方式,安装公司在安装调试时,其接线1、4脚接线方式,是否正确,请高手们帮忙,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可根据控制板的端口需要,采用不同相位输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