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的接法

楼主(2010-08-26):
小弟要配一个星三角的启动柜,要加个电流表,互感器是50;5的,请问电流表该怎么和互感器连接

网友A:
电流表要和互感器匹配,互感器和电流表同名端并联即可。

网友B:
楼主啊  要多学习呀    总共才4个点 3跟线   S2端接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