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我们单位有些小功率的进口设备估计功率100W不到,其额定频率是60HZ,电压是110V(带一个小的控制器,输出有一个40W的交流电机还有部分加热功能);如果用50HZ110V的电源可不可以啊?会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A:
问题不大
要是不放心话
就去买个变频电源

网友B:
频率下降会增加额定电流,但你的使用功率较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交流电机如果60HZ就有影响了

网友D:
ikan看啊
看看电脑可能卡

网友E:
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啊?

楼主:
变频电源好像很贵哦,最少也要2千以上哦!

网友F:
加热设备没问题,电机的转速会降低

网友G:
可以应用

楼主:
谢谢楼,决定试用一段时间看看吧

网友H:
没问题的,只是功率比原来小了一些

网友I:
相当于降频使用,专速会低于额定转速,使用应当没什么问题。

网友J:
就是电流有可能大点吧

网友K:
带负载能力变小了       比较容易升温

网友L:
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电机转速要低一些。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M:
同意楼上

网友N(2010-09-28):
我认为不可以,工作时间长一点就会烧电机,我原来用过的一台冰箱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