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富士变频器P7s,75kw输出电流不平衡,最高和最低相差10A,电机没问题,变频器也没其他异常现象及报警,因回路中电机保护器跳闸才发现电流不平衡, 请大家帮帮忙指点一下是何原因?

网友A:
测一下输出三相电压平衡,电流差异大,可能为电机的问题,换一台电机试一下.测三相电压不平衡,可能为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
电机没问题,接了一台11KW的也是如此,并且我现在这台75的甩掉变频正用着呢。我怀疑也是驱动的事,但不知道如何入手检查

楼主:
迫切希望有经验的高手或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同行指点一下。首先表示感谢!

网友B:
你如果没维修过变频器的。就不要去修它。不要把小毛病修成了大毛病。

网友A:
空载或轻载测量一下三相输出电压,如果是平衡的,但带载后出现电流不平衡,如果排除是负载的问题,则极大可能是驱动电路的电流(功率)输出能力不够所造成.
1\驱动电路的供电电源带载能力不足,如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或整流二极管正向电阻变大(反向电阻变小)等原因;
2\驱动IC等元件不良,如驱动末级功率电路的三极管放大能力不够\驱动IC输入测光电二极管老化,光通量减小等.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