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我现在想解决升降机启动停止震动大的问题,能用软启动器来控制电机吗?
QQ594508427
在先等兄台赐教

网友A:
启动停止震动大,不是软启动能解决的。势能负载,要具备制动功能和悬停控制功能。应该用变频器才合适。

楼主:
我们现在变频器也在做,软启动方案正在调试时上升行下降不行,有办法吗?

网友B:
应该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