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bmov问题

楼主(2010-08-26):
图上的 bmov d141v0 d51 k4 怎么解释

网友A:
bmov d141v0 d51 k4
先不考虑V0,看成bmov d141 d51 k4 ,成批传送指令,将D141开始的4个数传送到D51开始的4个寄存器中
D141V0就是变址了,根据V0值的不同,D141V0对应不同的地址

网友B:
楼上说得对。V0是变址寄存器,d141v0实际指的是d(141+v0中的数据),(141+v0中的数据)是一个数据寄存器的下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