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一台带内置制动单元的变频器 ,减速时间已经调的很长,其他参数也没有问题, 从正常运行的同类型机器上拷贝过来的参数。停机时刹车却非常快,机器一下子就停止啦,另外启动时也感觉到要抖动一下。机器上没有使用机械制动,或者让变频器直流制动功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道是制动单元损坏吗、

网友A:
电机是三角形连接吗?可能是三角形有一边开路吧,我有一次接一个小电机就是这样的。(电机没有连接片,用线连接的)

网友B:
可能将停车模式搞成自由停车了,改为减速停车,就会按给定减速时间停止了.自由停车过程中,制动单元不是工作的.
如果要求准确停车时间和停车距离,可启用变频器直流刹车功能.

网友C:
电机转子有一个“转子转差频率f2”当变频器达到转子转差频率时,电机达到额定转矩。此时,在一个很低的频率下,电机不转动,但转矩已经过到了额定转矩。
在变频器拖动的抱闸系统中,如果f2设定的过低,在制动时会出现溜钩现像,过高,则会在电机转速还很高时抱闸,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那种情况。在启动时,这个f2设定的过高就会使变频器出现过流跳闸
可按下属工式计算f2的大小
f2=p*△n/60   △n是电机的转速差
调整抱闸频率时,把这个频率调到和f2相等或稍大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变频器是矢量的,在使用中突然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和参数没有问题,把制动电阻从制动单元上拆掉后,停车稳当多拉!不过这个变频器一直有启动时 抖动一下的毛病,难道寿险不长啦!

网友D:
“可能将停车模式搞成自由停车了,改为减速停车,就会按给定减速时间停止了.自由停车过程中,制动单元不是工作的.
如果要求准确停车时间和停车距离,可启用变频器直流刹车功能”
这个可能性较大,你试着改改看。

网友E:
同意上楼的意见,停车模式设置成减速停止.

网友C:
“当变频器带动的电机或其他感性负载在停机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能耗制动的方式来实现的,就是把停止后电机的动能和线圈里面的磁能都通过一个别的耗能元件消耗掉,从而实现快速停车。当供电停止后,变频器的逆变电路就反向导通,把这些剩余电能反馈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来,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因此而升高,当升高到一定值的时候,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就投入运行,使这部分电能通过电阻发热的方式消耗掉,同时维持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为一个正常值。”

你把制动电阻拆掉后,制动停车时回溃的电能怎么样?会影响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你们的这台变频器拖动的电机是多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