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6):
请问直流电机的电源怎么解决?

我要做一个直流电机的控制器,需要15A,48V的直流电源给电机供电,输入是220V交流电,请问应该怎么样实现这个电源?

是有现成的电源模块?还是用变压器变压再整流,请各位给提供个思路

非常感谢

网友A:
电压要求不高,直接用交流变压器,再整流,简单省钱,

欢迎点击资料下载http://www.xintaiming.com  (直接进入,点击“资料下载”即可):

网友B:
直接电源模块吧

网友C:
还是用变压器变压后整流下来的方便,带载过载能力也强些,当然得选用好品牌的变压器了。

网友D:
用开关电源;

网友E:
直接购买现成的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F:
是否需要调速?如果用需要使用可控硅.这样可以直接进行调压调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否需要调速?如果用需要使用可控硅.这样可以直接进行调压调速.
正常使用直流电机主要是因为可以无级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