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偶然之间想到这么个问题:假如PLC点的输入、输出是24V,终端水泵是380V,可以经过怎样的电路设计去驱动水泵的接触器?
想请教一下高手可以吗?还是一定要用PLC220V的输入输出

网友A:
加个小继电器不完了么

网友B:
输出24V,通过线圈电压是24V的继电器、控制水泵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