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请问plc是否可以分别控制2个直流电机。 而且2个电机可以实现自动的调整速度?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你要了解控制直流电机,包括调速需要些什么信号,然后就知道PLC能不能控制了

网友C:
这个是没点问题的,主要是看你什么控制,用什么样的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没点问题的,主要是看你什么控制,用什么样的PLC

是啊,楼上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