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故障

楼主(2010-08-27):
一台ABB400的变频器我接的三相电,每相点都串接一个200W的灯泡开机报母线电压过低,以为是灯泡的原因就把灯泡换下直接接三相电,开机模块爆了。我不明白的是要是模块有故障的话,是不是应该报过电流啊,怎么回事呀这,期待高手们的解答

网友A:
你的负载是什么??多大?
变频器炸,一般炸的都是IGBT.
abb 直接转矩控制是不允许不接电机启动,会烧东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bb 直接转矩控制是不允许不接电机启动,会烧东东

 真的假的,我多次不带负载试机,大家讨论下。

网友C:
模块如果原来就短路的话没等开关电源启动好就会烧东西了,你刚开始串了灯泡,那灯泡应该是一直亮的吧?? 正常的应该是灯光称亮后慢慢灭了。

网友D:
一定要先检查模块的好坏的再上电,否则即使在供电串入灯泡,试验后再上电,仍难免模块爆掉(当然不排除IGBT已经已经坏掉).
应该注意检测步骤,避免将故障扩大化.

IBGT短路(如某臂短路)后,停止状态,可能不会报出OC故障,但起动状态,则引起电源短路,爆掉。所以操作前的检查是至关重要的。本例是否为接受起动信号才爆掉的?

网友E:
200的灯泡才过多大的的电流,是不会显示过流的。

网友F:
很同意5楼xq09181的这句话:应该注意检测步骤,避免将故障扩大化。

网友G:
变频器炸,还真的是很少见

楼主:
我带的电机是1.5KW的另外我也检测过IGBT只是简单的测量,没有测绝缘,它的阻值P N和桥的及IGBT的都正常我才上电的,另外2楼的朋友说不带负载会烧东东,我也修过ABB几次了都是先不接负载,测不带负载的电压未定情况,然后再带负载的

网友H:
我也多次试验过不带负载启动ABB800变频器,没出过什么问题,我都是该DTC为标量控制关掉缺相保护试的

网友D:
不带负载就烧东东,不太可能吧.是什么原因,楼上的朋友,能否说得清楚些?

网友I:
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故障,我想还应该是变频器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