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一个单片机同时控制 3个步进电机能行么?

比如:A   B  C三个电机

A在动作时,B被触发动作,然后A B一起动作。

K1=0时,while(1)  {A动作,判断K2=0?}
然后如果得到K2=0时,while(1) {A,B一起动作,判断K1=1?}
如果K1=1,则停止A动作,B继续动作

这是不是实现不了?

还是要用两个单片机来控制

还是有别的什么方案?

网友A:
我这里有资料。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楼主   在么
交流一下啊  我对这个帖子很感兴趣。

网友B(2012-08-14):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个现成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自己焊接的单片机最小系统,从一个I/O口输出脉冲通过光耦PC817的2脚上,1脚通过电位器接到5v开关电源上,3脚接地,4脚接到信侬驱动器的PU-上后通过电位器接到5v电源上。光耦PU+和DR+连在一起接到5V开关电源上,电机的四根线接到驱动器的A+,A-,B+,B-上,驱动器上的v+,v-接24v+/-上,DR-接地。为什么电机一上电就转动,还有有时转动过程中会加速。程序上只是定时器扫描启动,停止按键是否按下,定时器中断发脉冲,启动按键中开启定时器脉冲。

网友C:
软件问题,找示波器看看波形;
PC817这样输出脉冲给驱动器,频率<1.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