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7):
我公司有一MT508S威纶坏了,后来我买了台MT6070IH更换,我们大家知道前者是用EB500编辑的工程,后者是用EB8000,现在我用新版本的软件转换了老版本的工程下载到HMI中,但屏上只能显示文本,所有的I/O区域都没显示(屏上做的绿色报警灯也看不到了),同时通讯业连部上。请问高手原因以及MT6070IH与300的PLC的一般设置。谢谢!!!

楼主:
我公司有一威纶MT508S触摸屏坏了,后来我买了台MT6070IH更换,我们大家知道前者是用EB500编辑的工程,后者是用EB8000,现在我用新版本的软件转换了老版本的工程下载到HMI中,但屏上只能显示文本,所有的I/O区域都没显示(屏上做的绿色报警灯也看不到了),同时通讯也连不上。请问高手原因以及MT6070IH与300的PLC的一般设置。谢谢!!!

楼主:
6070和s7300通讯问题

楼主:
威纶MT6070IH与S7-300通讯问题

网友A:
直接转换不支持。程序要重写过,触摸屏的设置,除了设置PLC型号以外,其它不要动。
开关不显示,有二个原因。第一选型设置错误;第二,数据线没有连接上。

楼主:
直接转换可以支持的吧,8000有这个功能的嘛

楼主:
屏的波特率在哪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