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四地控制

楼主(2010-08-27):
一地控制、二地控制————再进而四地控制,PLC轻松实现,如果用继电器线路——奈何?

网友A:
好像错了
好像是用的异或,电路图

网友B:
是说PLC的优点,还是介绍编程方法?

网友C:
呵呵,楼主可以再详细描述一下。

楼主:
两地控制转为PLC接线方法,上边那行X1或X2接通则,上下支路都不通,这样,再改变X1或X2状态,电路又接通了, X1X2+X1'''' X2''''=Y1
1*1+0*0=1,
1*0+0*1=0,
0*0+1*1=1,
0*1+1*0=0
上面四行每次改变一个状态,则使Y1改变.
对于四地控制(可以多地控制),任意按四个按钮中的一个均使Y3状态相反.

网友D:
用几个双联开关,照样可以控制其接触器,进而控制电机。

楼主:
多地控制
请画出一个具体的四地控制的例子。